笔记本ge5sn71 V1.0主板不显示双杀

楼主(2024-12-07):
今天同行送了两台笔记本主板 竟然版号都是一样ge5sn71 V1.0

第一台为通电不显示,进水有地方腐蚀,查到VCCIO没电,观看周边也有腐蚀现象,一看是VCCIO芯片19V有烧焦痕迹。

拆了后手上暂时没有芯片,一开始从VCCSA搭线过去可以亮了,但是不能进系统。可以进COMS ,PE也不行,考虑到时序的问题,就从VCCGT那边搭过去。

现在可以进系统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声音有滋滋声,没办法,只能老实定个芯片NB671GQ。(后面芯片到了换上去好了。声音也正常了)这个机器的M.2硬盘发热很高,但是背板有散热片。

第二台也是不通电,没进水,有维修过的痕迹。这台到没有VCCSA电压了。这个VCCSA和VCCIO基本是一起出来的。都是1V左右。
我们一开始测量CPU的对VCCSA地阻值只有0.0060,有些CPU对地确实是很低,只要不是为0都有机会。
饶了一圈 测量到这个芯片是由RT3601EA_P06 发出的。芯片的供电VIN 19V有,VR_READY3.3V有 SVID没有 EN 只有2.4 以为是开启电阻问题,换了还是一样。
测量到VCC 和PVCC都没电 正常是5V 这个5V电由APL3523QBI‐TRG芯片发出,查这个3523芯片vin有5V,SUS_ON_R也有3.3 VOUT1+5VS有,
但是13脚VOUT2的+5v没有,正常是要有电才行。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看了下TYPEC 接口也有这个芯片,客户不适用TYPEC供电的。一般其他都用不上。我就把TYPEC的芯片拆过去换,然后这个VCCSA电就出来了,以为万事大吉插米收工,结果VCCRE核心没电,头疼~·测量到PROCPWRGD_CPU南桥没有发出来,
但是PCH_PWROK是由的,证明桥供电正常。为什么不发出呢···SYS_PWROK 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没道理,刷BIOS 司马当活马医,不行就退机保命。

万事不负有心人,刷完BIOS好了。
淘宝买的x7ti-GE5SN71-MB V1.0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