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E43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4-12-08):
一台笔记本电脑E431不小心把咖啡撒到键盘上了第二天直接开不了了,检查电源适配器坏了,换了适配器,主板U2201冒烟了,又买了主板换上,还是不开机,望大神指点检修思路

网友:
裸板Cpu 开机电流是多少?这种4代机器进水Cpu很容易损坏的
,确保主板是好的,换个Cpu和内存试下

网友:
电影指示灯都不亮,应该从电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