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求AcBel PEC026 电源芯片资料

楼主(2024-12-08):
检修一台AcBel电源,电路版上有两芯片查不到相关资料,不清楚其具体功能,请教各位师傅,有认识的没有,有的话请提供芯片资料,在此先谢了!如能提供此电源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
看芯片用在什么电路,大概就知道它的功能了。

网友:
电源上的芯片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好像是联想定制的,只能画出电路图大同小异,如果芯片挂了只能大致看看替代方案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大佬的回复,有空再把板子抄下来上传。

网友:
103aiw 双运放

网友:
w1501 淘宝上有卖

网友:
问过卖家,他们手头也没资料。

网友:
从外围电路看,我猜测可能是运放,你的回复让我更肯定,谢谢!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

网友:
W1501-SG14ALN是联想的一款专业热门IC,采用紧凑的SOP14封装设计。
看看这个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