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MSI MS-16U5单用电池重启

楼主(2024-12-08):
开始认为是电池问题毕竟用3到4年了,于是网购了新电池换上还是一样。然后怀疑电池放电管的问题,拆机测试没问题(见图),装上重启两次后进安全模式,发现安全模式下用了半小时左右不重启,如此看来应该是软件问题。装的是WIN11系统,重装还是一样。在安装系统的40分钟里也是电池供电一直没重启。用电源适配器完全正常,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故障并解决了没有呢?有的话麻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加焊放电管时用洗板水清洗过,发现用适配器时没有闻到洗板水的气味,但是用电池供电时洗板水的气味比较大,是不是电池供电时正常模式下功率大些放电管发热严重导致性能不良重启呢?

网友:
又发现一个规律:电量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般不重启,即充满可以用20分钟左右,降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就重启,电量越低重启得越频繁。应该还是电池问题,找卖电池的老板换货了。

网友:
怎么没一个指导一下的,难道都没遇到过这种故障?高得头都晕了,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