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TrafficMonitor 硬件全面监控软件,已部分配置,绝对好用!

楼主(2024-12-08):
TrafficMonitor 硬件全面监控软件,比某大师监控模块好用!
显示如图:

绿色版,最好解压到C盘安装目录下,运行软件。
然后需要自己设置开机时自动运行即可。

不想显示这么多,可以在显示设置里选择显示哪些内容。

网友:
好的,适用一下

网友:
好难过。我不会搞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内存压力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内存压力测试吗?

只是个硬件监控软件

网友B:
是在任务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任务栏显示?

是的。。。。。。。。。。。。

网友:
支持可以先下一个看看

网友:
1,解压到C盘文件夹内

2,打开主程序文件

3,这是效果图

4,只需要手动设置开机自启即可完成

===》》到这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下面是简单调整。

4,如果嫌显示太多占用任务栏,可以减少显示项,只显示主要部件。右键任务栏显示模块,单击“选项”

我就配置了常用的8个,如果增加显示项,其它的可能就没有彩色显示了,需要自己调置。

还可以选择监控的配件,和提醒的温度,都可以自已设置。

其它的需要自行摸索。。。。
一般给客户老机子或修过的机子装个,看着也有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