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主板的CPU供电芯片问题

楼主(2024-12-08):
维修自己的P8B-X主板,CPU无供电,供电芯片是ASP1000RL,网上没搜到芯片说明,在论坛上查到ASP1000RM和RT8859M是通用的,请问这三个芯片是通用的吗?按RT8859M针脚说明,测量到41脚有5v,38脚无输出,怀疑是芯片坏了。

网友:
P8B-X是好老的主板了,那个时候华硕确实找了别人定制这个供电芯片,很多的RT系列都是。如果你查到通用就是通用的,没有查到的话就比对脚位,相同的话就换上试试。

网友:
电源到主板,4针脚或8针脚CPU6供电插槽,由此,继续到.....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