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G PLUS来了,开始红表笔接地.........

楼主(2024-12-08):
今早一客户来弄电脑,经检查主板坏,那哥们也是荷包见底,不换主板!所以开始了红表笔接地........经检测,复位时钟有,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唯独CPU电压死活不出来,而且触发反复掉电重启...
1,看了点位图,经排查发现主板PG没有,CPU旁边一个三极管PQ803短路,果断吹掉,上电已经不掉电重启,以为到此结束收米,没想到不亮屏。
2,又九牛二虎的排查,发现PQ801第一脚和三脚电压只有2.5V,显然不正常。最终测到和PQ801相连的电容漏电,实测10K,正常是0.1uf,直接吹掉,开机,操,等了十几秒后才起屏,没办法又刷了BIOS.然后通电开机,秒起屏,到此结束,坐等收米。为了老铁们少走弯路,附上图片和点位图、BIOS文件!!

ASUS B85M-G PLUS.bin

BIOS R1.00

B85M-G-PLUS_1.0.fz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了得

网友:
现象开机反复重启,原因CPU相关电路小管坏,和小电容漏电。

网友(2025-04-07):
学习了,我这块主板也是801电压只有2.0几伏,但是正常使用,不知道要不要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