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浦科特M6S固件程序

楼主(2024-12-08):
浦科特网站都找不到了,哪位大神还有最后1.09的固件和刷新程序啊

网友A:
工具没有,但是能助力将帖子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没有,但是能助力将帖子顶起来

感谢,已经解决了,没升级固件,1.03固件已经很完美了,用三十分钟大法修复了

网友B:
好厉害的三十分钟大法,都看到好几例了。话说这个30分钟大法是哪位大神创出来的呢,在坛里没有找到详细的过程

网友:
应该是硬盘自带的修复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的三十分钟大法,都看到好几例了。话说这个30分钟大法是哪位大神创出来的呢,在坛里没有找到详细的过 ...

第一步:SSD只连接SATA电源线,开机,等待20分钟。这期间不要使用计算机 。

第二步:关机,拔掉SATA电源线,等待30秒。

第三步: SSD只连接SATA电源线,开机,等待20分钟。这期间不要使用计算机。

第四步:关机,拔掉SATA电源线,等待30秒。

第五步:把SATA的电源线和数据线都连接到SSD上,启动计算机。

网友:
只有马牌主控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SSD只连接SATA电源线,开机,等待20分钟。这期间不要使用计算机 。

第二步:关机,拔掉SATA电 ...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