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独立显卡插主板无驱动不显示

楼主(2024-12-08):
我有块华硕H310M-D3V主板,用核显可以正常显,用独立显卡不显示。需要先用核显开机进系统给独立显卡装了驱动,再接独立显卡才能显示。而且独立显卡不显示BIOS信息,只有加载系统文件后屏幕才会显示。确定不是显卡问题‘因为换显卡试机,也是一样的现象。换CPU也一样。我想问是不是还是显卡插槽相关电路有问题,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个最新版的BIOS,还不行,查显卡相关电路。

网友A:
你的独立显卡是什么型号?估计显卡bios不支持ue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独立显卡是什么型号?估计显卡bios不支持uefi

一个亮机卡GT210,一个GTX950两个插上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独立显卡是什么型号?估计显卡bios不支持uefi

短接排针放电后,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LOGO然后就黑屏,后面再开机连LOGO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亮机卡GT210,一个GTX950两个插上都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还是我刚刷了最新BIOS的效果

网友C:
先刷个最新版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最新版的BIOS

官网下载刷了,还是一样,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最新版的BIOS

我刚刷完,开机显示了LOGO大约1-2秒钟,然后就黑屏了,晚上再接硬盘试一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D:
南桥有记忆吗?断电后看bios时间还对吗,如果没记忆肯定出在coms电路,因为coms漏电快要停振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有记忆吗?断电后看bios时间还对吗,如果没记忆肯定出在coms电路,因为coms漏电快要停振不能开机了,

电池在板上,时间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有记忆吗?断电后看bios时间还对吗,如果没记忆肯定出在coms电路,因为coms漏电快要停振不能开机了,

不是不能开机。是独立显卡没驱动不显示。独立显卡装驱动后开机不显示BIOS信息,但可以进系统

网友D:
对的我块板子也是怎样,有时只要等3分钟进系统,但进不了bios。如果你进系统有网线插上,进入系统时间马上自会对正,你断电一个晚上,明天开机不要插网线,开机后看系统时间对不对

网友:
测一下电池电压有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块板子也是怎样,有时只要等3分钟进系统,但进不了bios。如果你进系统有网线插上,进入系统时间马上 ...

昨天晚上我断电10分钟左右,开机对比手机时间慢了大约半秒。昨天关机我就断电了,今天晚上下班在开机看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块板子也是怎样,有时只要等3分钟进系统,但进不了bios。如果你进系统有网线插上,进入系统时间马上 ...

时间正常的,还是只差半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