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H310M S2 2.0 REV 1.0开机无显示维修及Bios

楼主(2024-12-08):
         GIGABYTE H310M S2 2.0 REV 1.0开机无显示,CPU风扇运转,测CPU供电IC 443.3V83V,认为供电IC供电正常,查外围元件没见异常。认为Bios有问题,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了也是一样,测内存供电1.2V正常,DDRVTT 0.6V正常。加焊IO及CPU供电IC 还是没有显示。后来从论坛看到CPU座口右侧有一三极管坏引起开机CPU转一下就停止的帖子,按这个思路查到在CPU座口左侧有一DCQ3M2A k5标记)的NPN三极管损坏,换一个NPN三极管,试机,居然还是原来一样无显示,后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技嘉 H310M S2 2.0 REV1.0.BIN

原机Bios

网友:
上次修一块310的板也是这个管子出问题

网友A:
等于说就是这个小姑管坏的,从官网下的bios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就是这个小姑管坏的,从官网下的bios也不行。

也是第一次从官网下的1Bios不行(可能版本号不同或是看少了2.0)。

网友:
技嘉这个地方的小贴片管子,好容易损坏。

网友:
看来就是这个管子 问题了。。。。。。。。。。。

网友:
缺供电,CPU外围

网友:
技嘉坏主板大部分都是技嘉的?

网友B:
看来常来论坛真是对人有帮助。

pn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常来论坛真是对人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

网友:
这个管子产生哪个电压的?

网友:
这个有图纸的,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信号应该是PG

网友:
有图纸吗   发一份

网友:
这个没有线路图,有点位图。论坛搜索就有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少走弯路了

网友:
应该是cpU核显无电,是小管子造成的

网友:
一样。。我有一块也是这个地方故障 。换了就好

网友(2025-01-07):
绝对有帮助,学习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