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识别

楼主(2024-12-08):
大家帮看看,如图的2种原件,NF开头的测了几乎无阻值,应该是电感,但Z1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有1.2K的阻值,肯定不是电阻,电阻是R开头,也不是二极管,2端测都是1.2K,怀疑是温度类,不知见多识广的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件不?日本产的电路板。

网友A:
这个如果和电源直连,那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和电源直连,那应该是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有1.2k?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有可能是热敏电阻,通常在分压点连接到运放电路或A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热敏电阻,通常在分压点连接到运放电路或ADC

你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网友:
这肯定就是热敏ntc,你加热再测

网友:
估计是热敏电阻

网友:
建议拆下来在常温和非常温下测量阻值比较是否有变化

网友:
可能见过,没太在意。学习了。

网友:
齐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