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6H DANJJMB1AA0降频到0.79GHZ

楼主(2024-12-08):
ASUS FX506H 版号DANJJMB1AA0。故障现象是运行卡,打开任务管理器看到CPU降频到0.79GHZ。客户已经加内存,换硬盘,系统都没用。接手后直接刷BIOS,无果。查了没图纸没点位,只能往温控方面去修了,找到CPU供电芯片,ISL95869HRTZ.站内找到芯片图纸,对芯片外围电阻和对照图纸一个个测,测到第三脚ntc的外围热敏电阻阻值低,图纸与主板未必相同,从别的料板上相同的CPU供电芯片处拆一个热敏电阻过来,更换后CPU频率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4700K,这么大吗

网友:
一般这热敏电阻470K,估计图纸标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4700K,这么大吗

这个是图纸是站内找的芯片图纸,来测量芯片引脚,不是该机的图纸,

网友:
老板幸苦啊

网友(2025-03-10):
热敏电阻坏的真不多

网友(2025-06-05):
这种锁频的  看到就差点以为  CPU 凉了

网友:
锁频不好修,我遇到过用电池就锁频的

网友(2025-10-25):
很多锁频都跟热敏电阻及相关电路有直接关系

网友(2025-12-22):
完整的图纸能分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