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荣耀MagicBooK 16 PRO笔记本不开机维修及原机BIOS

楼主(2024-12-08):
机型:荣耀MagicBooK 16 PRO
配置:R7 5800H GTX1065
板号:NB5533-MB-V3

顾客自诉电脑在使用中突然断电,然后就无法启动,接上维修电源检查,待机电流从上电50ma下降到15ma左右触发开关无相应,于是拆机检查,查询相关资料,无详细电路图,只有简易测绘图,

按照图纸标注一一检查电压 3.3V 5V正常,而1.8V无输出电压,

根据主板线路分析,1.8V连接到BIOS芯片供电8脚上,所以该电压在待机必然生成,所以判断1.8v电路有故障,用万用表检查发现1.8V供电短路,拆除芯片和附近电容,短路点依然存在,于是用烧鸡大法,很快就发现另外一处5V供电电容短路,

取掉发财电容,恢复相关电路,上电测试,电流轻松跳到装机测试,维修完毕

附原机BIOS:

网友:
又赚钱了,发财小电容是我们的福音啦!

网友:
强,没有图纸也能分析出来

网友:
遇到过的都是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