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I Shell 刷EC, 修复Thinkpad T14 Gen1

楼主(2024-12-09):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1.冷机开机时,基本都能正常工作。
2.不能重启、休眠,会起不来。使用shutdown /s /t 0 关机后无法掉电,必需按复位键才能关机、重启。
3.多次重启后,会启动不了;进BIOS 后死机。
4. 有时候插电源后,电源灯不亮,必须复位一下才行。

排查故障及探索
1.经过多次排除后,发现0.75,1.8V,3.3 V 电压都是正常的。
2.一开始就怀疑BIOS有问题,于是尝试刷BIOS,但无奈无法重启。
3. 使用CH341 编程器从其他笔记本上读取BIOS (UC4, UC3),再写入该笔记本,是可以成功的,但故障依旧。
基本断定就是EC的硬件或固件有问题了,但又没有RT809编程器,只能尝试其他方法。

4. 使用官方教程里的 unattended update, 同样无效。研究发现,底层使用的也是Winuptp.exe 操作的,只是改成了静默模式。
5. 使用Ultra ISO,Rufus将 BIOS 升级光盘写入 U盘,尝试多种选项,要么提示格式不兼容,要么无法启动。
6. 依据 “Instruction US - BIOS flash USB memory key.txt”创建的刷机U盘,同样无法启动。
7. 使用小兵启动盘工具创建EFI Shell启动U盘,再拷入 刷机软件,刷机成功。
  下面介绍操作的大致步骤。

操作步骤:
1. 提权刷机软件到U盘在任意机器上下载bios升级软件,解压但不运行。然后依据 “Instruction US - BIOS flash USB memory key.txt”的说明,运行
mkusbkey.bat [Drive]  创建一个刷机U盘,需要注意一下文件系统格式和错误提示。
仔细看一下该脚本,该脚本其实就是复制了一下文件,得到的U盘结构大致如下图。

然后将Flash目录里的东西拷出来备用。

2. 使用 小兵U盘启动工具创建一个启动盘,
教程及下载地址见 https://xiaobingxitong.com/xiazai/xiaobing/2023-12-19/68.html  只需要下载32MB那个工具即可。

这个工具特别好用,内置了Qemu虚拟机,可以测试U盘的启动功能。

后面的部分截图就来自该虚拟机。

3.  将之前导出的Flash拷贝到U盘中。
4. 重启计算机,
由于不能重启,只能按复位键,关机重启。进入BIOS,关闭 security boot。
我这台笔记本,按F2进入BIOS后不能再动键盘,否则死机。只能用外接鼠标操作,然后保存,重启。

5. 再次重启后按F12选择从U盘启动,正常的话就可以进入EFI shell了。
a.  运行 fs0: 进入U盘
b.  cd 到Flash目录

c.  运行bootx64.efi 即可开始安装

剩下就是和正常刷机过程一样,按2继续,然后不断确认即可。看到下面的画面,就OK了。

总结:
像这台Thinkpad那样的EC的固件问题,基本刷EC就行。
只是没有RT809H、系统又能起来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这样的方法。
方法的关键是,创建一个可以启动的EFI shell 引导环境,关闭security boot,手动运行刷机的efi程序。而bootx64.efi就是刷机的程序,而目录下的$0AR1B00.FL1 文件就是BIOS+EC的固件,所以文件大于16MB。
对比备份的BIOS和该文件,BIOS部分可能是从320H 开始的,前面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附上1.32版、1.49版的BIOS给各位备用,都是GT4A1 NM-C801验证可用的。

网友A:
感谢分享,efi shell早想了解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efi shell早想了解了解了

我也是顺便了解了一下,其实就是 类似DOS,只不过供EFI使用。
启动时EFI会从U盘里隐藏的 EFI/Boot/Bootx64.efi启动。有些机器自带这个,例如小兵内置的QEMU,但T14是不带的,所以不能直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