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器,不拆芯片,主板如何强刷BIOS?

楼主(2024-12-09):
主板能正常点亮,能进PE,听说PE下或DOS能刷。不知道如何强刷。
只有BIOS文件,不知道如何强刷?

网友:
shell启动 去刷

网友:
bios里面直接刷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主板,御三家的直接BIOS中就有刷机程序,可以直接刷。

网友:
装机用的u盘有部分是有dos的,在dos中刷,看下网上的教程,因为不同主板设置方面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主板,御三家的直接BIOS中就有刷机程序,可以直接刷。

BIOS被编辑过,校验不过去的。

网友:
有的品牌主板带WINDOWS下的刷机工具,你可以试试,不行的话就只能在DOS下强刷,百度一下教程。

网友B:
你用夹具别人也看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夹具别人也看不出啊

夹子,是可以的,但不是每块主板。都可以。所以要学会软刷才可以保证。

网友:
华硕有引脚线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
有的主板有针脚,这个针脚就和bios的八脚芯片的脚相连,用线插上这个针脚也可以刷写bios,但是通常要编程器跟这个线连接,只是不用拆芯片。

网友:
用U盘制作DOS启动盘,在DOS下强刷

网友:
直接夹触点,或者有的bios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2025-03-24):
在DOS下怎么强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