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LA L191P Rev 1C 显存识别电阻问题

楼主(2024-12-09):
这个地方的显存识别电阻可能被移动过,显存颗粒是海力士品牌,板号是LA L191P Rec 1C的,哪位师傅能提供下这个位置的图片,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图纸有,用什么颗粒安装电阻位置不同

网友:
等待大神解决,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看锡的痕迹 ,就是原装没动过的,被 动过是有痕迹 的。

网友A:
不过你这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晰。

手机拍的。。

网友:
识别电阻动过那估计都是高手啊

网友B:
看图纸看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看不出来吗?

图纸没标,,,

网友:
图纸16页和28页多清楚了!

网友:
图纸上没有吗。。。。。。。。。。。

网友:
只找到一张图,没有实物

网友:
不会看图纸?不会看锡的颜色?

网友:
没有图纸就拆核心量strap0 1 2通到BiOS附近的那三颗100k电阻

网友:
有图纸就看点位图strap0 1 2就行了,然后找一下海力士颗粒是什么电平识别就行了

网友:
图纸上有

网友:
原装没动过

网友:
主板原故障为显卡感叹号,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利用MATS软件,显卡BIOS报错,从新刷显卡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