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f114p ,指示灯一白三黄

楼主(2024-12-09):
不触发,测各项供电无短路,插电不会自动上电,有待机电压,按开机键无反应,测3,5v正常,测后续供电条件发现3,5vpg无电压,测量短路,拆换1.8v供电芯片正常,插电自动上电可以跑码指示灯一白三黄闪烁不开机,刷bios故障依旧不会重启自检猜测可能自检没完成,内存接触不良,用酒精刷内存槽后自检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猜测可能自检没完成,内存接触不良,用酒精刷内存槽后自检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自检电池,不插电池不开机

网友:
简单,明了,易懂。

网友:
不错,三板斧已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