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4151L4153L4156L4158L4163L4165L4166L4167L4168L4169刷机还原固件恢复程序

楼主(2024-12-09):
L4151L4153L4156L4158L4163L4165L4166L4167L4168L4169刷机还原固件恢复程序

L3151变成et2710恢复还原教程 刷机方法.doc

网友A:
我的EPSON L4168出现了 printer mode问题能解决吗?每次到这一步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PSON L4168出现了 printer mode问题能解决吗?每次到这一步就不行了

端口一定要选对

网友:
开头有3个端口可选
Port:USB001USB003
Auto selection 都试过后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驱动换一个试下  端口一定要对  不然就是提示这个

网友(2025-04-24):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特别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
喷墨机修的少,程序不错

网友(2025-05-29):
这是清零软件啊。固件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