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imb410tn触发有复位,没时钟电压怎么搞

楼主(2024-12-09):
检查了所有电压正常内存和CPU都有正常电压,BIOS也刷过,有复位3.3。时钟还是没电压,还是点不亮

网友:
桥的32.768KHz,24MHz 两颗晶振的供电都是来自于桥本身, EC现在大多是内置晶振的. 或者电路图上搜一下KHZ/MHZ可以找到晶振相关的芯片和供电脚了,不是到是不是你想问的

网友A:
那就当无时钟,再根据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当无时钟,再根据上电时序来修。

我把CPU..T3 T4用胶带挡了就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CPU..T3 T4用胶带挡了就有时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很好玩?去找个上电时序和图纸对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