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Q728H引脚定义

楼主(2024-12-10):
惠普15S笔记本,公共点没电,检测发现隔离管完好,电源芯片BQ728H的 20个引脚测量一个遍,没有19V输入,芯片没开启。哪个脚是19V输入,求大神帮忙了!!

网友:
引脚可参考BQ24728

网友:
20脚,VCC供电,没有的话,就检查检流电阻前面的电路

网友:
谢谢这位老师!!
从图纸上看,ACIN在1脚,可1脚相连的是0.1欧姆电阻,隔离管不通, 这个电阻就没有电啊?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看了论坛其它大神帖子,可以用BQ24735替换

网友:
19V从AC进来,到第一个MOS管D极,中间仅一个滤波电容没有其它任何元件,往后就再也没有电压了,奇怪了?

网友: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了吗?有3V和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