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烧鸡可不可行

楼主(2024-12-10):
有块Z270紫5v拉低到2.5v,有地方短路。没有可调电源,我找个路由器什么的适配器烧鸡可不可行?用几v的合适。没有热成像,要用手摸。或者有别的维修方法吗

网友A:
不行,烧机一般都是大电流,低电压,路由器电压太高。

网友B:
5v拉低应该会发烫,待机不就是去那几个地方一一排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烧机一般都是大电流,低电压,路由器电压太高。

电流确实没高的,电流5a的起码也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拉低应该会发烫,待机不就是去那几个地方一一排查就好了

直接插上电源全板乱摸?

网友:
其他的方法,就先看有没有图纸或点位图,有就靠你自身知识慢慢分析,没有你就想办法烧机。

网友:
想维修主板还是要买个维修电源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拉低应该会发烫,待机不就是去那几个地方一一排查就好了

没什么不可以,网卡,桥,3vsb,肯定有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上电源全板乱摸?

是的,使劲蹂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