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AM3+主板的时序啊?

楼主(2024-12-11):
麻烦请教哪位有AM3+主板的时序啊?我手里有个主板NB_RST只有0.5V,而且NB_RST有四个信号,不知道是不是和以前的双桥主板一样都是南桥转换过来的。

网友:
论坛有时序讲解,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搜一下,论坛里应该有,没有找同型号的板子也可以参考。

网友A:
全给你吧,自己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给你吧,自己看看

这几张图不够清晰,能把清晰的发给我吗?276155201@QQ.COM

网友:
厉害厉害,有两位大佬,不过那个AMD 7系列主板我已经有时序了,好像跟9系列还有些不同,我之前按照7系列的时序看,其实很多信号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张图不够清晰,能把清晰的发给我吗?

我还有8系列的,但是9系列的具体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