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A,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4-12-11):
希沃MT41A,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半个小时  有时候20分钟  ,能开多久全靠心情。刷了BIOS弄了南桥还是不行。有没有遇见的大神说一下,有人说是通病。可是不知道哪里通病。有没有大神知道,有偿也可以。

网友:
建议查看主要供电芯片的电容和电阻是不是有腐蚀变色的痕迹....供参考

网友:
这个查供电,肯定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25-04-13):
这种确实很麻烦!没有一个高手真正回答到位的。

网友:
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吗

网友(2025-05-30):
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