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68AP-D3,在出现W

楼主(2024-12-11):
GA-Z68AP-D3,在出现WINDOWS界面反复重启,目前就发现声卡部分缺电容,温度相比其他地方高,这个异常能造成不断重启吗?

网友A:
这个都不值钱了,还研究这个换一个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值钱了,还研究这个换一个几十元

小白新手学习维修练手的,这个主板收来之前别人已经维修过。估计重启不是声卡部分的造成的。

网友B:
能,因为一个小漏电就能拉低电压,然后重启!看发热位置,直接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因为一个小漏电就能拉低电压,然后重启!看发热位置,直接拆了试试!

ALC889周围温度都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