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5713的工作条件

楼主(2024-12-11):
手上有一台华为荣耀的笔记本,目前是不过隔离,大致的打了一下全板的电感,都没有短路的情况。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了25713上,现在已知1脚vbus和2,3脚ACN,ACP都有20.5V,REGN6V正常,这个芯片没有ACDET,隔离管的G极均为0V,也就是没有工作。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芯片打开隔离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有第7 脚的VDDA 查一下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第7 脚的VDDA 查一下电压多少。

这个脚查过了,是由REGN送过来的6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