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1188W 和136W主板 刷机程序是否一样?

楼主(2024-12-11):
遇到一台HP1188w新机器,硒鼓166A,不知道和以前136W的硒鼓及鼓芯片是否一样?

有人是否拆过机和136W主板外观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可以刷hp136W加粉免换芯片程序了,

网友A:
清洁激光器 没啥意义了吧芯片不是已经1块钱两块进货了?卖个5块钱 碳粉客户都是换15的加芯片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激光器 没啥意义了吧芯片不是已经1块钱两块进货了?卖个5块钱 碳粉客户都是换15的加芯片20

纯技术探讨,是否两个机器主板是否一样,清零刷机程序是否通用
芯片是降价了,给客户还是换芯片比较好

网友B(2025-07-07):
可以刷hp136W加粉免换芯片程序了,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hp136W加粉免换芯片程序了,

和1188W 1136W通用吗?

网友:
试了,和136W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