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技嘉 第一项核心供电烧坏上管,12v短路

楼主(2024-12-11):
上管焊盘已打磨,协控坏了也拆掉了,阉割一路,12v就没有短路了,主控pwm无波形输出,于是把pwm1信号接到第二项协控,就有了pwm1波形,但是其他协控的波形都没有,现在就只有一项供电有波形,大佬帮忙看看怎么搞

网友A:
这玩意是看电阻的简单的改没用,换板子吧,具体查9512R的PDF输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看电阻的简单的改没用,换板子吧,具体查9512R的PDF输出部分

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只有pwm1有波形

网友:
主板电源比较难修,早几天修了一块还把PC电源保险和NTC都烧了,幸亏电源修好了。主板放在一边,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