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和硕HSW-T1工控机,版本1.02的BIOS

楼主(2024-12-11):
说明:板子有HDMI接口,但是接上无输出,应该不是BIOS问题,刷了轮坛1.00版本的BIOS,HDMI还是无输出。
大神可以帮忙研究下

HSW-T1 v1.02.bin

V1.02

网友A:
vga有输出的话就进bios看一下是否没开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有输出的话就进bios看一下是否没开hdmi

谢谢老哥,BIOS没这个选项

网友(2025-01-17):
大佬,解决了吗,我这块也是一样的问题,主板BIOS里没有HDMI输出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