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iGame1080 烈焰战神U-8GD5

楼主(2024-12-11):
天气越来越冷了,潜水摸鱼的货没法干了,还是在搞点电脑啥的修修吧

今天修了一张 七彩虹iGame1080 烈焰战神U-8GD5
客户送来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修东西了,加上显卡我也没有专业去学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所以还是按照笨办法来吧
首先测试一下全板供电,看看供电正常不正常

测得全板供电如下,电压很正常
那就接着测下晶振
测了下晶振,也正常
后来把PCI-e总线对地值打了一遍,显示也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按照思路供电时钟正常,总线也正常,不显示要么是BIOS要么核心了,BIOS没找到,接下来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扔BGA上烤了下
开机还是无显示。
没思路了,看下主板外观吧

看到了显卡板上有这样一组跳线,说实话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查了下英文Turbo  Normal

原来这个板上带一个超频跳线,修的少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用万用表量一下 3条针上电压都是1.8V
示波器量了下

线上还真带信号
将中间针和另外其中一条针短接

然后上电测试显卡就亮了
我猜这张卡肯定是有个超频开关被人拆掉了

跑了下3D试了试 没啥问题。
到此此卡就修复了
付上BIOS

网友A:
这样跳线的少见,后面带开关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跳线的少见,后面带开关的多

开关被人拆了

网友B:
原来不就是短接的吗?为什么你短接了就能亮机了呢?

网友C:
这种故障接个诊断卡,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故障典型的现象就是诊断卡不卡B2,集显和独显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接个诊断卡,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故障典型的现象就是诊断卡不卡B2,集显和独显都不亮。

老哥,请教个问题,就是那种老显卡,像gtx660能用mods测显存吗,还是只能用mats测

网友D:
右下角那个标错了,1.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那个标错了,1.8V

电压都是实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就是短接的吗?为什么你短接了就能亮机了呢?

开关被人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接个诊断卡,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故障典型的现象就是诊断卡不卡B2,集显和独显都不亮。

我测试的主板有喇叭 ,报警音就是显卡没过。不过如果搞的太简单了就不好收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的主板有喇叭 ,报警音就是显卡没过。不过如果搞的太简单了就不好收钱

我刚修显卡那一年分享了这个故障。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D:
1V8_AON,你确定你测量出来的是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8_AON,你确定你测量出来的是1.35V?

我记得是1.35 下次遇到同样的在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修显卡那一年分享了这个故障。

你们专业的我是业余的,我也没系统学过瞎整

网友F:
我运气好,前些天在电脑店捡漏一个1080,,200块,点不亮。拆开发现电路上一只烧焦的蚊子,清理掉蚊子后顺利开机。。。。

网友:
七彩虹的捡钱故障,看见有超频开关的都是首先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带超频开关的七彩虹显卡是个通病,原理是通过开关来选择2个BIOS的CS#片选信号,以其来达到默认频率的BIOS和超频频率的BIOS,实现所谓的超频。但是呢,这个按钮如果长时间不动,里面会生锈,导致内阻变大,使得核心没办法片选上显卡的VBIOS,造成主板识别不了显卡,如果有诊断卡,一般挡在D6代码上,表示显卡识别失败。解决起来也简单,一个是用挑帽固定选择一个BIOS,另一个方法就是重复按下这个超频按钮几十次,使得内部氧化物摩擦掉,内阻恢复正常,显卡也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运气好,前些天在电脑店捡漏一个1080,,200块,点不亮。拆开发现电路上一只烧焦的蚊子,清理掉蚊子后顺利 ...

这么好的事,我也有点心动

网友:
七彩虹的 超频开关 好坏

网友(2025-04-08):
我遇到超频的那个bios资料坏了,按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