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318 板号MA18 MB 15315-1M 外接电源不能用 电池能正常放电

楼主(2024-12-11):
  一台小米1318 板号MA18 MB 15315-1M TYPE C无公共端电压 导致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不充电 已经是二修了 看样子上家已换了TYPE接口 我照例也换了TYPE C 充电接口 可想而知故障依旧 升压芯片PS8740B也更换了 结果一样  但在换完接口后出现了短暂的充电现象 公共端电压20V也出来了 一会冷机后又不出公共端电压了  此机无任何资料图纸  脑袋那叫一个麻木啊  仔细想想既然温度高一点可以工作 那就采用局部加热办法缩小范围  最后锁点在一个编号UA704的小芯片上 丝印HEAR GDT这个集成电路  淘宝查询芯片型号为FPF2281B  万能的巡维搜索到了这片芯片的PDF 此芯片为过压保护芯片 打开图纸看了后分析应该是过压调整脚OVLO有问题   看PDF说明R1默认1M 拆下测量为1.08M 估计是此电阻偏大导致   更换此电阻为1M 上机冷却后 公共端电压一直稳在20V  且充放电正常  维修至此结束   附上FPF2281B图纸供维修参考

FPF2281BUCX_F130(丝印HEAR--GDT).pdf

网友:
谢谢分享,该电阻阻值增大,导致ovlo处电压降低,

网友:
这种问题太难搞了,1.08M就差一点实在是不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