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显示一个小人标志是什么,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4-12-11):
求助,开机显示一个小人标志是什么,怎么解决呀
求助

网友:
上锁了呗。联想的吧,只能换EC了。

网友:
这个是锁住了,根据品牌型号,查找一下原因办法

网友:
锁机了,要换主板或请人修吧.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解决不说办法会早泄
heirkama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Lenovo T480s BIOS 密码移除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64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详情

网友(2025-02-01):
引用 网友A:
解决不说办法会早泄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Lenovo T480s BIOS 密码移除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646-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