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2060显卡 鲁大师测试就黑屏 但硬盘灯是闪烁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12-11):
这几天来一张2060显卡 鲁大师测试就黑屏 但硬盘灯是闪烁的,鲁大师是在运行的,但就是显示器黑屏 提示没信号输出了,但按机箱开机键也能触发关机重新启动后 进鲁大师看测试分数也是有的 ,测试分数都有变化 说明了机器黑屏了还是可以运行测试的,是什么情况?有遇到的吗?

网友:
显存是主要方面

网友A:
不死机,那就是掉驱动,重新打驱动
如果还不过压力测试,那多半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死机,那就是掉驱动,重新打驱动
如果还不过压力测试,那多半硬件有问题

用另同一块显卡 测试过程中是能正常显示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试  PASS

网友:
加焊核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