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PLUS100不触发

楼主(2024-12-11):
B85M-F-PLUS100不触发,查IO,PWRBTN正常,有跳变,PSON正常,但无跳变,SLP_S3无电压,正常,但是无跳变,挑起32脚,查下面电压3.36V正常,南桥周围做点事。焊好32脚,好了,触发了。开机运行正常。

网友A:
南桥周围做点事,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周围做点事,这个是什么意思?

检查各电压,有无短路,短路,加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