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j731p不出APU_PCIE_RST#

楼主(2024-12-12):
这个本在手里很久了,拿回来EC短路,更换EC后电流只能上到0.4多,一顿测量发现除了APU_PCIE_RST#其他都出来了,包括APU_RST,换了2个CPU,一个5600u,一个5800u(拆机的U不知道好坏)表现还是这样,都是不出APU_PCIE_RST#,BIOS刷了好多个了,BIOS芯片也换了,我去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追查发现APU_PCIE_RST#只经过这两个与门,都没有短路,3valw也是3.3正常的,APU_SSD_RST#和EC_WLAN_RST#也是正常产生的3.3V,网校看了一下船长之前修到一个锐龙本和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船长说后面去干U然后说一下情况,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搞定的,感觉这应该是个常见的问题吧,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呀

网友A:
AMD这个信号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这个信号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

刚刚网校又看了一遍AMD的时序分析,老师说这是独立显卡的复位,我这个板子都没用独立显卡。修AMD修的太少了,感觉时序跑完了呀,没东西可以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这个信号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

明天再去测一下,可能是前面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B:
amd 的CPU 都是有预启动电压的,不要以为出了CPU 电压,svid 就是正常的。
amd 内存不正常也是不跑码的。根据0.4 的电流,可能CPU 的svid电压都没出来(当然只是个人的猜测),也可能你的板载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先修内存,过了内存才有平台复位

网友:
过了内存才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314285415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有时不要卡在时序上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B:
amd 的CPU 都是有预启动电压的,不要以为出了CPU 电压,svid 就是正常的。
amd 内存不正常也是不跑码的。 ...

过两天还要到一个这款机子 我要再战一回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