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设置磁盘加密不需要重启电脑也能做到每次都要密码?

楼主(2024-12-12):
电脑怎么设置磁盘加密???用系统自带的bitlocker加密后,只能头一次用的时候需要密码,之后就不需要密码了,必须重启电脑后才能有秘密,怎么能做到不用重启电脑,关闭磁盘在打开就需要密码。

好比说,我把D盘加密了,我输入密码访问D盘后,关掉D盘了,在打开又需要密码,而且不用重启电脑,只要每次用完D盘,在打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要怎么弄???

网友A:
启用BitLocker并设置每次访问时要求输入密码 :  打开BitLocker管理 :鼠标左键点击左下角“开始”(WIN10),选择“设置”-“更新和安全”,在左上角搜索中输入“bitlocker”(部分WIN10版本可能是“设备加密”,直接搜索bitlocker即可),搜索结果是“管理bitlocker”。 启用BitLocker :在管理BitLocker界面中,找到D盘对应的BitLocker选项,点击“启用BitLocker”。 设置密码和选项 :在弹出的BitLocker驱动器加密窗口中,勾选“使用密码解锁驱动器”选项,并设置一个密码。同时,确保勾选“每次启动时要求输入密码”的选项。 保存设置 :点击“下一步”,按照提示完成BitLocker的启用过程,并保存设置。 完成以上步骤后,每次你访问D盘时,系统都会要求你输入密码,即使在没有重启电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确保你的数据在不被授权的情况下无法被访问‌

网友:
业可用性比较低,迅维针对此痛点开发了一款针对手机、电脑维修门店以及数码销售门店快速记账软件。本软件功能包括:门店收支快速记账、客户对账单、统一收款、维修流程管理以及轻量

网友:
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也可以使用文件夹加密软件放在D盘根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用BitLocker并设置每次访问时要求输入密码 :  打开BitLocker管理 :鼠标左键点击左下角“开始”(WIN10 ...

你这不就是正常设置吗,没啥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