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330 不开机 led显示VLT0204 the system board voltage is outside of range

楼主(2024-12-12):
不开机 led显示VLT0204 the system board voltage is outside of range
更新iDRAC失败

网友A:
这是你服务器电源出现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服务器电源出现了问题

cpu,主板,电源都替换过,都是同样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主板,电源都替换过,都是同样的报错

你把这些替换件攒一块装机看看还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