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核芯坏了还是显存坏了,

楼主(2024-12-12):
这种情况是核芯坏了还是显存坏了,有时能亮屏,经常不亮,拆了四颗显存测供电阻值只有12欧

网友A:
竖着花显存,横着花显卡

网友B:
重植下核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着花显存,横着花显卡

完了,没东西拆核心,妻残红1060的3G版,我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下核心看看

没工具,谢谢啦,七彩虹的1060 3G的我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下核心看看

跑显存卡这里是核芯问题吗?以前也是卡这里,现在换了所有的显存也卡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着花显存,横着花显卡

跑显存卡这里是核芯问题吗?以前也是卡这里,现在换了所有的显存也卡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