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心或者显存的mos管二级值的问题

楼主(2024-12-12):
如果核心或者显存的电感二级值为0,电阻不为0,这时候测量上或者下的mos管,SD,DS二级值都为0,GS二级值正常,mos管我拆下来测量是好的,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你倒是给点建议啊?

网友B:
显卡核心阻值本来就接近零 或是零,如果显存为零那就危险核心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核心阻值本来就接近零 或是零,如果显存为零那就危险核心不一定是好的

那么在线测核心mos管的 SD级和DS级为0,正不正常?

网友C:
显存供电MOS管应该大于10-30,核心供电的可以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MOS管应该大于10-30,核心供电的可以为0。

谢谢大佬回复,我拆了自己的588已经验证了,小黄鱼买的2快练手卡,全部显存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