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PRO-V主板不通电

楼主(2024-12-12):
小白自己动手,可能是新手保护期,问题比较简单。

因不通电,就先查供电,发现CPU 12V供电短路。排查后发现一颗SM4337的mos管短路,料板上找一颗一样的换上,12V对地正常,不短路了。上电测试,能通电,但指示灯显示CPU检测不通过,换一颗CPU后,通电正常点亮进系统,完美修复。

更换前

更换后

补上亮机图

网友A:
这种问题要多试一下,以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
亮机图呢?

网友:
这个真是运气好,就一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多试一下,以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故障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波波打一下各相PMW波型有没有异常,要不然没多久又会烧板和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波波打一下各相PMW波型有没有异常,要不然没多久又会烧板和U

没那条件,咱纯粹的小小白,业余中的业余,刚接触,完全是学习先路大神们解决问题的贴子,产生动手试一试的想法,能修到点亮,都觉得是奇迹了。手上只有万用表、电铬铁、吸锡器和风枪。反正U也便宜,先用着吧。

网友:
CPU 都干烧了

网友C:
这个故障是不是12v 直接CPU了,然后干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是不是12v 直接CPU了,然后干废了!

我也认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是不是12v 直接CPU了,然后干废了!

是的,CPU也废了

网友D:
厉害,楼主!我现在也在自己修修一些10年前的废主板,能点亮就行,不考虑耐用不耐用(毕竟本来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楼主!我现在也在自己修修一些10年前的废主板,能点亮就行,不考虑耐用不耐用(毕竟本来就废了)

嗯嗯,我也是这么想来着,反正放着也占地方,拿出来练练手还能发挥一点价值,只要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你也和我一样,能解决一些小问题的,加油。

网友E:
只换一个就行?? 不用上下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换一个就行?? 不用上下都换???

我只换了一个就亮机了,另外一只没短路。

网友:
辛亏是便宜的u,要是7700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