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一台进水戴尔G15 开机掉电 板号 LA-K455P

楼主(2024-12-12):
板号A-K455P 戴尔G15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进水情况如下

清除进水痕迹,排除短路,做好绝缘后,尝试上电,上电到0.4a掉电
这种情况掉电,一般是二级供电短路或者缺电压缺pg信号
根据图纸及时序,cpu aux 供电不出,排查工作条件,PRG17两端均无电压且无短路,说明与上拉电压断线,飞线完成修复

实物位置图

亮机图

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可能是这里电压没起来,而且也用示波器打过了,但由于楼主头天晚上两三点才睡,兼之冲了两发,头脑神志不清的
东查西查,最后完全确认是这里的问题,浪费了太多时间,正常到手半小时秒杀

网友A:
才两发,不行呀,该吃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两发,不行呀,该吃药了

网友:
楼上回复真逗

网友:
进水机容易出现断线问题,进水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