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电源指示灯二黄七白,内外无显

楼主(2024-12-12):
机型:DELL G3 3590故障:开机无显示,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

检修过程:DELL专卖店同行拿来一台拆开外壳的DELL G3 3590本子,说是开机无显示,电源接口指示灯二黄七白循环闪,根据代码换了屏和屏线都还不行。只好拿给我看看。板子很新,没有发现进液或明显异常的地方,板号18812-1如图:

加电触发电流跳变,(因为同行拆了主板电池),没装硬盘,按CTRL+ALT+DELL电流明显有个回跌上升过程,说明机器已经正常启动了。根据代码都没有去测量显卡供电那些了。怀凝屏接口到CPU间断线了,测量接口3、4、6、7、9、10、12、13、15、16与电容C5524、C5523、C5516、C5514、C5513、C5512、C5511、C5510、C5509、C5508之间又是通的。电容另一台对地阻值都在二百多,不存在断线情况。测量33脚3D3V_LCDVDD_S0阻值才45左右,原来是你惹的祸,烧鸡发现U5501和U5701微温,拆了阻值恢复至450左右,

此时才明白为啥外接也没有显示了,U5701是HDMI信号转换控制芯片,这芯片都坏了外接怎么能显示呢,这个找了好几张料板才找到个。换好上电测试,屏幕终于亮了,外接测试也正常,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是不是风枪到最高温度焊上去的。

网友:
好的经验 收藏一下。

网友:
高手,前几天遇到一个同样的内外屏都不显示,我的是量其中有一根线短路

网友A:
这个芯片1 5可以直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1 5可以直连不?

U5501可以1 5直连的。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实物,点赞

网友B:
屏线断线不可能内外都不显示吧,最后是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断线不可能内外都不显示吧,最后是转换芯片的问题

哦是屏接口

网友(2025-01-25):
我也遇到了。。。。留名。

网友:
谢谢老哥分享经验,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