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又烧了

楼主(2024-12-12):
三个月没赌板,手又痒了,闲鱼30元包邮买了一块GA-B85-HD3,想学一下电路维修。
仔细一看,BIOS附近吹焦了,晶振背面断了4根线,试了2次,太细了焊不上只好放弃,心凉了半截。

然后,我就拿上次修好的主板(捡漏MS_B85-G41_PC_Mate-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测试这块板上的CPU。

谁知道,第一次不触发,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触发,电源还滋滋响,完蛋,CPU把主板烧了?

一测CPU供电短路了!难受想哭~

拆掉MOS散热片,左边4个MOS爆锡了!

伤心了几天,不值钱,下决心自己修。

我也是第一次,赌上面那个,吹一个要1分钟多。

拆掉一个上管,CPU供电不短路了!

下管依然短路

拆掉下管不短路了

凑近点看看

装机G1820点亮

心怀忐忑得装上G3240,点亮,CPU是好的!

爆锡可能是我买的2mm硅胶片太厚了,加上短路瞬间就熔化了,1mm就够了。

要不要补,我再想想,这个是并联的,万一买到假的也测不出来。

网友:
还好,结局可以。

网友A:
可以补也可以不补,在论坛有人补上就不亮,不补就正常,最后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好技术就是好

网友:
不补就正常   技术好

网友:
不补也能补,不补上也正常,牛逼

网友B:
我也在学习研究中,同咸鱼30买了个B85,量了电压正常,无时钟复位。查看图纸IO的电源好信号没有到桥,中间有断线。飞根线好了,试机也能正常显示,问题就是不上CPU大电感也发热,3分钟就能升到50℃的样子。然后保持50℃左右,摸上去有一点点烫手,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过不久还会烧,要把PMW芯片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有条件的话用波波打一下各相的PMW波型,如无异常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入门板确实合适

网友:
30元就是练练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补也可以不补,在论坛有人补上就不亮,不补就正常,最后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补油门开不起劲,速度开快发热容易爆缸的,丐中丐版建议补

网友:
还是找旧主板拆一样的补上吧,最好是4个全换掉(原因都懂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才4根线都飞不过去,水平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这种飞线很简单,建议试一下!手机CPU掉点都能补跟这个没法比!

网友:
不错,拿1840练手的话不心痛,

网友:
这种基础补线要学会

网友C:
说到这个我就来劲了,年初在闲鱼赌了一台有主板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的联想一体机I3 6代24寸的,人家当配件处理300块包邮,回来我刷个BIOS轻松搞定,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个我就来劲了,年初在闲鱼赌了一台有主板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的联想一体机I3 6代24寸的,人家当配件处 ...

BIOS密码不是取掉电池就行了?
系统密码可以pojie,不行就重装系统。
3000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密码不是取掉电池就行了?
系统密码可以pojie,不行就重装系统。
3000太贵了吧?

哥,我打多了一个0,是300,不是3000,不好意思

网友:
前段时间咸鱼买了几块坏板,打算回来研究和拆件,然后就测量发现啥啥都正常,果断买回cpu,正常点亮。哈哈。瞎猫喷到死耗子了。

网友:
出师了,可以接活了!赞一个!

网友:
这得有多少闲情逸致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密码不是取掉电池就行了?
系统密码可以pojie,不行就重装系统。
3000太贵了吧?

300是赚了,但是一体机不喜欢。

网友:
我就当年在小黄鱼80买了很多华硕b85progamer那个主板,80%都是通病,修好卖200,至今都还有两片没卖出去的放家里点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学习研究中,同咸鱼30买了个B85,量了电压正常,无时钟复位。查看图纸IO的电源好信号没有到桥,中间 ...

要用示波器量每组的波形,肯定有波形不正常的。

网友:
冲坏是因为电压高了?

网友:
不补大功率怕是会黑。

网友:
可以了,之前我都是买h61练手的

网友:
现在维修主板的活多不多?

网友:
精英聚在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密码不是取掉电池就行了?
系统密码可以pojie,不行就重装系统。
3000太贵了吧?

装系统pojie不掉,这个需要重刷BIOS

网友(2025-01-22):
学习ing,楼主真是强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