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265 板号DAG3KAMBAD0 REV D 触发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4-12-12):
前几天客户一个暗影精灵7笔记本自动休眠本以为小故障,找休眠开关,结果在USB接口小板上,LID及旁边一小电容腐蚀变质,修复后意外的事出现了.
电源指示灯大概3秒左右反复掉电重启,测电压只有3--5V出来了,小板上LID开关后电压有0.1V波动为3.15V,其它电压无。拔掉小板一样故障。

换过EC--5570,刷过BIOS  参照神州6-71-NH5B0的5570,开关后33脚一直低电平。
现在有个疑问   桥背面有个G2823D这个应该是上电时给桥的一个3.3V转换为多少V的小电压没有,下图为G2823D应用截图

只有0.15V反复,这个芯片的5脚EN有3.3V,9、10脚有3.3V,芯片换过一样不出电压。

本来能够开机的机器搞得如此,各位指点一二!!

补充:已修复!
昨天找了一个联想Y9000P NM-D711的点位图,桥也是SRKMA,参考了一下电压应该是1.8V,今天大胆把上面截图R1换成20K,完美亮机。这个故障结果应该是拆风扇把元件挂掉了,但焊盘完整,看不出有掉件。

事件终于有个结果,在此多谢各位坛友提醒。

网友:
各位提示一下,这个G2823D输出电压是多少。现在触发掉电与这个不出电有关吗?

网友A:
图纸参考最好找同系列的。你这个DA0G3KMBCG0 没图纸可搜DA0G3,搜到DA0G3DMBCE0类同。PU551就是你要参考的芯片。你这个案例,输入、开启正常不出1.8,要考虑二级转换是否短路。曾经DELL机器上碰到同案例,那个是因为显卡从这个电压转换的二级电压1.8V_AON短路。你可以参考看下。

网友B:
G2823D输出电压是1.1V,这个板子有图纸点位

网友B:
这个案例供参考
HP 暗影精灵7 不触发维修,疑似通病

电脑型号:TPN-Q265

主板型号:DA0G3KMBCF0

电脑问题: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拆掉铜管先测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测量阻值图如下
(见电感对地阻值图)
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电压(现在修HP游戏本我都直接用原机电源,普通可调都不能用,容易混淆问题不敢用)。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有3V,没有5V,论坛和鑫智造都没有图纸和点位,于是找一下5V芯片(丝印LJ,型号RT6258C)的PDF。

测量5脚11脚供电正常,12脚LDO正常,6脚开启没有电压,按开关也没有反应,这下不好修了,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不知道信号来源。
突然想到之前也有修到过暗影精灵类似的故障是USB小板上有电容漏电导致不触发,马上拆下USB小板发现背面有一个小电容有些发霉,测量阻值255有点偏低,把它扣掉,再测阻值变成557了,(图片是电容位置,已经扣掉了)

想来应该是修好了,接上电源和键盘屏幕,按开关,灯亮了,果断装机,开机正常。

网友:
G2823D这个位置输出电压究竟是1.1V还是1.8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例供参考
HP 暗影精灵7 不触发维修,疑似通病

拔掉小板一样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2823D输出电压是1.1V,这个板子有图纸点位

有这个点位图吗,购买也可以,不过你上面点位图对不上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开机后这个电压要先出来,对比了坛友的高清图,在6脚FB补了个电阻,8.2K的,出来电压是1.1V,但故障依旧。现在纠结的是究竟是1.1V还是1.8V,11代的桥。或者是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点位图吗,购买也可以,不过你上面点位图对不上

点位是DA0G3KBMBCD0 REV D,都是G3K,应该差不多吧,完全同版号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823D输出电压是1.1V,这个板子有图纸点位

上面截图2823D我的板子R2是10K,R1掉件,R1补了个8.2K现在出1.1V,但故障依旧,你上面R2阻值23.2K,那么我的电压莫非是1.8V才对?R1就应该是20K。没有图纸不敢试。有修到这个本的朋友顺便测一下这个电压究竟是多少V,谢谢!

网友:
找了一个技嘉H510主板的点位图,RT8068功能和2823D类似,那么输出应该就是1.8V,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例供参考
HP 暗影精灵7 不触发维修,疑似通病

昨天找了一个联想Y9000P NM-D711的点位图,桥也是SRKMA,参考了一下电压应该是1.8V,今天大胆把上面截图R1换成20K,完美亮机。这个故障结果应该是拆风扇把元件挂掉了,但焊盘完整,看不出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是DA0G3KBMBCD0 REV D,都是G3K,应该差不多吧,完全同版号的没有

昨天找了一个联想Y9000P NM-D711的点位图,桥也是SRKMA,参考了一下电压应该是1.8V,今天大胆把上面截图R1换成20K,完美亮机。这个故障结果应该是拆风扇把元件挂掉了,但焊盘完整,看不出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参考最好找同系列的。你这个DA0G3KMBCG0 没图纸可搜DA0G3,搜到DA0G3DMBCE0类同。PU551就是你要参考的芯 ...

搞定了,是1.8V.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