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华硕A45V主板公共点没有电压

楼主(2024-12-12):
换了三个充电芯片还是不行CSMRC和ACDRV还是不工作,驱动不了PQ101导通。还需要排查哪些地方。管子是好的。

网友A:
找不到问题 直接把附近的元件换了看看

网友:
先去了解下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B:
20脚有没有19v    6脚有没有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脚有没有19v    6脚有没有2.6v

有的 就是ACDRV 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问题 直接把附近的元件换了看看

准备买个料板换元件来试一下。

网友:
找图换电阻电容

网友:
把PQ102拆了,看PQ101是否导通,如果正常导通,那就是后级电路问题,如果充电芯片也换过,那就是公共点有短路,导致芯片被保护了,根据图纸把公共点一路一路的断开,看是哪一路出了问题,

保隔电路其实很简单,来回就那几种,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别上来乱拆乱换,不然很容易出现新的问题,导致越修越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时序1 VCC 2 ACDET 3 reg线性6V 4 acok  5才会升压,也可查自举压电容 电阻

网友:
会员1189219说的没毛病啊,按时序来,最后acok正常,会自举升压到25v控制上下管道通

网友:
按芯片时序查询

网友:
屏拆掉先,有些是屏短路拉低

网友:
要从简单的开始排除,看看两个位置是否短路,然后排查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然后再查下一步

网友:
PQ102拆了看PQ101的S极电过去没,电过去了那就是后端PQ102后面的问题,查下检流ACN/ACP有问题没。如果电没过去查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VCC/ACDET/REGN/ACOK

网友:
ACDRV。不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吗?不产生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啥拉低了?

网友:
是否用示波器看看PQ101是一直没有导通呢,还是导通后又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