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人为故障修复:论一颗电阻如何毒打菜鸡维修佬两天两夜

楼主(2024-12-13):
接到一台华硕FA506的二修机,故障表现是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黑屏,经过故障还原后发现是独显驱动在做妖
:打上独显驱动就不进系统 不打驱动就正常用

那肯定三板斧先上线 VBIOS BIOS 先刷一套 浪费了诺干时间后,决定跑一下显存 ,不出意外的嘛也没跑出来

事已至此,掏个核心出来,上BGA,
做好之后开机进系统没有黑屏,心中一喜,结果点开设备管理器代码43,耶,怎么个事,接着跑显存吧

诡异的来了,跑出来显存全错 但是看报的代码感觉是无法与显存通讯,陷入沉思

于是又掏出来一颗核心 6颗显存 再干

又干了一颗显卡 全套显存 结果不出意外的把故障还原回去了,又变成开机黑屏了,寻思是不是cpu和显卡的通讯出问题了?,查了一下两边的通讯,耶,没啥问题啊,要不然先干个U的?说干就干,换了个U,没有一点点意外,涛声依旧

到这里就真的一点思路没有了,把上家动过点地方排查了一下,确实没什么大问题,点了根烟冷静了一下,想了一下大师傅们给提的思路,
结果不经意间的一瞥 显存识别这边是不是有问题呢?
照着图纸对照,哎我n m,少了一颗识别电阻,

补上电阻 装机 进系统 成功进系统 正常识别到显卡,果然是我心不够细就知道瞎干,技术太菜就知道乱换

,到此维修结束,让自己菜哭属实

网友:
哈哈都有个过程

网友A:
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最后的工具箱是什么?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最后的工具箱是什么?推荐一下

图吧工具箱

网友:
恭喜楼主,耗时两天两夜,成功捡漏

网友:
碰到显卡  CPU有问题的  我都让客户走

网友:
向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结果是好的  过程就是k瞎修  MATS都PSAA了  第一时间就应该看 有没有认为故障 这种估计上家想高价 客户不同意 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
楼主BGA功力深厚。

网友:
一套整下来 一样 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好的  过程就是k瞎修  MATS都PSAA了  第一时间就应该看 有没有认为故障 这种估计上家想高价 客户不同意 上家动了手脚

丢人现眼了属实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是把CPU和显卡都换了的不得不说手工了得,心里承受能力也非常强大。

网友:
厉害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结果还是好的

网友:
干完显卡显存已经劝退百分之八十了,更别提再干CPU了 一个大写的服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我一般是干一遍不坏也坏了!

网友:
我感觉上家功底不是一般般的深!

网友C:
只管干最大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管干最大的芯片。

这帖子我能包你没有仔细看,纯为灌水而来,不然不会说这样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管干最大的芯片。

快送我个表头的哥,别扯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我能包你没有仔细看,纯为灌水而来,不然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个是自己朋友,开玩笑的过来

网友:
,可以啊心路历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最后的工具箱是什么?推荐一下

图吧的工具箱

网友:
佩服楼主啊,干这么多够累的

网友:
感谢分享,估计是被上家故意搞的

网友:
这样也能查出来,高手呀

网友:
这是技术太好了,换显卡核心,换显存,重植CPU,都没干废。最后是一个识别电阻掉了。也是高手 高手 了

网友:
少的是哪颗电阻

网友:
耐心 值得点赞

网友:
全套干了一遍,最后发现是个电阻问题

网友E:
我上次遇到的更奇葩,识别电阻坏了,修了很久才发现,走了一大堆弯路,只是我比较谨慎,没有大规模的换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遇到的更奇葩,识别电阻坏了,修了很久才发现,走了一大堆弯路,只是我比较谨慎,没有大规模的换料。

拿到板子我太自信了属实也是

网友:
怎么觉得就是在练手啊

网友:
真有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
手工就是这么练成的

网友F:
少识别电阻能点亮?我修到一个1060显卡也是掉识别电阻,不能亮屏,显存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识别电阻能点亮?我修到一个1060显卡也是掉识别电阻,不能亮屏,显存pass

非独显直连机型,有集显的

网友G:
大佬,你这图纸用的哪个?
不樂
就迅维的鑫智造啊,百度搜一下就有
详情

网友:
干一遍没坏,属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你这图纸用的哪个?
就迅维的鑫智造啊,百度搜一下就有

网友(2025-02-25):
过程艰辛啊,结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