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iphone xs 触片断后丢失 是否影响

楼主(2024-12-13):
iphone xs 如下科触片断后丢失 是否影响  是地线吗   测试了一下通话正常  此触片的作用是什么   是否需要飞一根线去

网友A:
会影响有些WiFi信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有些WiFi信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谢谢

网友:
还有没有大佬有准确的答案

网友:
要么信号要么wifi,信号不弱就不用管。tb买也就几块钱

网友:
大意了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五个触点都是通的 哈  这样说明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有影响!少了一根天线

网友:
有少了一根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