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蓝屏

楼主(2024-12-13):
小米MT1705,进PE系统不蓝屏,进win10操作和不操作都蓝屏,频繁蓝屏重启,代码一样,测过CPU,显卡都正常,更换过内存硬盘,系统重装XP-win11所有,还是蓝屏,主板测过各电压都正常。整了一个周了郁闷,求各方大神出手相救,谢过了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去掉,做系统看蓝屏吗?前两天碰见一个华硕天选也是个代码,换个无线网卡模块解决的。

网友:
重装系统,不打驱动看是否蓝屏,蓝屏排除显卡,直接换U,如果不蓝屏,集显和独显单独打驱动测试,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测U每一路供电是否稳定,万用表测不准,这种问题用排除法修,可以快速锁定故障范围,能引起蓝屏的硬件就那么多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看

网友:
我今天测量CPU三路电源,不稳定忽高忽低0.3-1.0,以前从没见过这电压变化这么大,啥问题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能进不  排除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

网友:
修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