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动手修两只航嘉WD600电源

楼主(2024-12-13):
作为一个小小白的我,自从上次修好了一块主板后,感觉信心倍增,于是找出压箱底好几年的两个航嘉WD600。
可能和钩鱼一样,维修也有新手保护期,这次又是简单的问题。
先对航嘉WD600动手,型号HK700-35FP
故障现象:不通电
接电后用万用表测紫线,5V正常,又测绿线,4.8V也正常。
短接了线和黑线,风扇转了,又去测3.3V、12V、-12V和红线5V,都有。
接上主板,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经常看各路大神的贴子,想到应该是滤波电容出问题,导致带不起负载。
拆开电源后,果然有一颗16V 1500微法的电容鼓了,因为没有元件,所以又拆开第一只航嘉,同样的位置,同一颗电容也鼓了,果断花几块钱去淘了10颗回来16V 2200微法的,换完上机测试,开机正常了。
另外请教各位大神一下,同样的电容有两颗,要不要把另一颗也换成2200微法的,现在同一个电源上一颗是16V 1500微法,一颗是16V 2200微法会不会有影响。

更换前

对比图

更换后

网友:
同小白,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