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显满负载跑一段时间甜甜圈,就会蓝屏

楼主(2024-12-13):
各位老师傅,Y7000 2020H 独显1650Ti满负载跑一段时间,就会蓝屏 ,感觉就是显卡的问题。这个用MATS测试,显存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电流电阻都正常,能正常开机,能正常识卡。
但是满负载跑甜甜圈,一会儿就会蓝屏,求解决方案。

网友:
已经换了电容,和24供电电阻,准备换供电芯片了,但万用表没查出问题,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
内存和硬盘也用软件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先重做显卡核心加显存 注意有黑胶

网友:
这种情况 就比较难修了,手里有备用件的话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重植核心 差不多

网友A:
核心和显卡其中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B:
测试中的显卡温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中的显卡温度如何

温度正常,50多度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和显卡其中有一个有问题。

你说的是显卡颗粒和显卡芯片吗?用MATS没有报错,也需要重植下?因为有黑胶,有点恶心,不到最后真不想折腾这个~~

网友:
跟这个会有点关系吗?我去试下~~

网友C:
上面蓝屏显示你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上面有nvidia的驱动字样,显卡供电不足?显卡本体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蓝屏显示你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上面有nvidia的驱动字样,显卡供电不足?显卡本体不良?

我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所以换了供电模块,跑甜甜圈5分钟,没有问题,实在不想动核心,毕竟黑胶之前搞坏过一次。
等一段看看,有没有改善吧~~

网友:
只能换个核心试试了

网友:
先用GPU-z,看看显卡信息正不正常。。然后看看跑圈时工功率温度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先换显存。。

网友:
这种板子故障跟显卡莫斯管电容等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是cpu故障或者是显卡核心故障。

网友:
示波器测供电波形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否先屏蔽独显用核显测试下呢

网友:
显卡降频看看。

网友:
老乡,大家都不说,那我就来说更换显卡驱动到最早版本,可能会有惊喜呢!

网友:
核心的问题

网友:
联想黑胶难倒一大片维修师傅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的维修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