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仪器设备的天马LCD液)晶屏维修经验

楼主(2024-12-13):
一些入门级示波器,信号源,分析仪等采用了天马5.6寸,8寸的液晶屏,一些老旧的设备液晶容易出问题,比如下面这个,发蓝,有斑影,严重影响观感和使用。

拆了几块天马lcd液晶屏,发现其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组成包括:
1)外壳,两片一般是铝合金扣合起来的;
2)中框,塑料的,用于连接各部件
3)液晶,显示的灵魂
4)背光组件,又包含了led光源或高压灯管光源,背光板,柔光膜等

图中发蓝,斑影其实都是背光的问题,LED灯老化了,更换了就行;斑影是柔光膜上面的胶变质了,水洗掉就好。

还有一些故障是液晶损坏,或者液晶上的偏光膜老化,这个就没得修了,难度太高,直接换吧。

网友:
仪器上的、显示器、电视的液晶屏基本原理都一样,一通百通

网友(2025-01-18):
偏光膜小点的还能换,大的就扔了,手艺不行,贴了好多泡。

网友(2025-02-18):
优派VX3209-SW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指示灯红灯一闪一闪,背光一亮一灭。。拆机测电源板715-PL1067各位供电12V在9.9V~10V跳动(正常12V)。。20V在20-21V跳动(正常30V),,,查滤波电容发现50V220UF坏了,换了一个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想想是不是电源小六脚集成块滤波电容50V10UF坏了,拆出来测量发现只有4.8UF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想想是不是小六脚集成块也坏了用OB2263小六脚代换上去,开机指示灯亮了屏幕显示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